串口通信

楼主:
我在ARM7上开发,用UART0进行串口通信,我想了解下数据发送的原理,即如何发送,中断之类如何触发的具体原理?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大家见谅啊。。

网友:
..................
还是先看书吧.......
有些基本的东西要先自己了解了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网友:
自己试了才知道。告诉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过程了。串口不难的。

网友:
硬件级的串口通信配置都差不多, 楼主可以用你熟悉的平台,照搬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
把芯片的user manual关于UART的部分多读几遍,然后实际写点代码操作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书我是有认真看过的,但书上写的很含糊,说是写中断触发需在特定的初始化条件,然后在寄存器读到写中断时会禁止使能写断,在写保持寄存器为空,且FIFO中曾经有两人或更多的字符时又会设置中断。字节写到写保持寄存器时会保存到FIFO中,在字节到达FIFO尾部时,且发送器就绪时字节被发送。发送器在写保持寄存器为空时就绪。
我不懂的是如果欲发送的字节不足16,即到达不了FIFO尾部,那里面的字节是如何发送的?
还有读到写中断后写中断就被禁止了,但写完一个字节到写保持寄存器时,该字节压到FIFO中,寄存器就会为空,那么这时应该就会触发中断,但我看现成的代码却发现中断处理函数,接下来每次中断处理都会写12个字节到写保持寄存器,直到全部字节发送完毕。那么应该写完写保持寄存器时不会触发写中断,直到12个字节全写完时写保持寄存器为空再触发写中断,但是从中断触发的角度,触发中断的原理却又都一样,我就不懂其中的差别了。

网友:
...........汗.......

你刚接触这个就搞这样复杂的东西.......

这个有FIFO的UART很可能和古老的550或5X0系列的UART接口IC有关系....不过那东西仍是很复杂.....

网友:
你一下提了这么多问题,而每个都很麻烦......

网友:
上头给我任务,我只有做没其他选择,哎。。。

网友:
没接触过ARM,不过C51里面可以试下printf
接收程序找个参考程序一会就能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