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7 怎样在外部存储器FLASH内组织数据

楼主(2009-12-28):
ARM7 怎样在外部存储器FLASH内组织数据
ARM7 怎样在外部存储器FLASH内组织数据结构,并进行数据的存储、读取?
实现的思想、关键技术点?
数据
存储器
FLASH

网友A:
通过总线方式,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

网友B:
要看你SOC上的接口,再就是要看你的FLASH芯片的接口,两者之间匹配才行
接口是并行就并行,接口是串行就串行喽

网友C:
在你的arm7上扩展一片flash是很通常的做法,一般用spi通讯就可以,实现的是异步操作,读写实现后,就可以通过软件实现数据的组织和读写了。

网友D:
软件的 struct _head 是个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讲究?

网友E(2010-02-21):
当然了 分两种 如果挂总线 就和片内一样用
如果是SPI类的 主要是寻址问题 说穿了就一句话 你把数组头地址记下来存片内(这活本来是编译器干的 但是现在你要自己做喽)

网友F:
看你具体什么片子,据各自特点来进行,一般有集成FLASH的,存储量不大的情况都建议直接用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