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在一处,看了google之前关于flash的文章,提个问

楼主:
flash盘符空间如何得出来?为什么我两块硬件条件一样的板烧了系统之后显示的flash盘符空间不一样,一个是3m多,另外一个300多k,flash是用intel的norflash,两片16m的,注册表中配置: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ORFlash]
                "MemBase"=multi_sz:"A8000000","A9C00000"
                "MemLen" =multi_sz:"2000000","400000"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神奇,找到原因贴出来让大家吸取教训啊。

网友: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坏块造成的?

网友:
NOR一般不考虑坏块,一旦坏了就完蛋。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贴好。在eboot中就进行一下全空间的读写测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弄出来没啊,说说原因啊

网友:
出差了,今天搞了一下,在eboot加了相应全地址读写测试,全部编译完后,再烧进去看,发现空间变成2m了,晕掉了

网友:
两片16m的。。。。这样的用法。。。汗。。不是一般都用一片的。。

网友:
楼上的,我也是新丁,半路接手,原来的硬件环境估计都是参照开发板做的,请问一下两者有啥区别啊

网友:
第一次结贴呵呵,今天有空过来看看发现这个没有结贴,我改了eboot,在OEMStartEraseFlash(*pdwImageStart, *pdwImageLength)前,把*pdwImageLength定义了整个flash长度(32M),算是整个flash都擦写过,然后在OEMWriteFlash (*pdwImageStart, *pdwImageLength)前把*pdwImageLength定义会image的长度,这样就保证了flash剩余空间都可以利用,不会发生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不一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