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usrRoot任务起不来!
Jonekey
Jonekey

网友A(2010-02-21):
vxworks usrRoot任务起不来!
各位vxworks的前辈们,小弟刚刚接触vxworks,目前使用一块MPC852的板子,自带了bootrom,无源码,无仿真器,板子启动后bootrom可以正常运行,现在我自己修改了一个MPC852的BSP,并基于此做了个vxworks镜像。
通过FTP下载到板子里,运行串口没有任何打印,现在通过点灯,大概确定是在usrInit()函数中的usrKernelInit()函数调用KernelInit()函数时,usrRoot任务没有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前面的一些地方配置不对?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一直得不到解决,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调试方法?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仿真器
打印

网友B:
1. 内存配置对没有
2. usrKernelInit里面会开中断,看中断有无问题,最好用示波器量下中断信号是否一直在产生中断
3. ?

网友C:
搞定了,的确是内存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sysPhysMemTop函数竟然是空的,添加了相应的值后就对了,谢谢楼上!

网友D(2010-04-27):
顶贴。楼主,记得结贴,给给你帮助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