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windows ce 5.0怎样远程访问Access数据库

楼主(2009-03-27):
救命啊!windows ce 5.0怎样远程访问Access数据库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PDA(操作系统是windows ce 5.0),我要编写一个软件,需要远程访问另外一台台式机的ACCESS数据库!Windows ce 5.0好像不支持ACCESS数据库,但是,我在网上听说还是有办法连上的,我找了许多资料还是不行啊!我快崩溃了!如果还赶快搞,我的项目就完不成了!
我求大侠们快帮帮我吧!
数据库
windows
资料

网友A:
对了,最好是提供一点示例!我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B:
现成的PDA,系统不一定会支持数据库系统的。这是一个问题,需要LZ去确认!

网友C:
如果,它不支持那怎么办啊!(PDA出了一点问题去修了,没办法确认!)我晕啊~
如果,它支持数据库系统又该怎么操作啊!
高人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D:
如果,实在连不上ACCESS,连SQL也行。问题是到底要怎样做啊!我以前没接触过windows ce ,所以许多东西搞不懂拜托大家帮个忙啊!

网友E:
pc机上有ADO,不知道CE上有没有,以前做本地库的时候用的是sqlite,要远程访问数据库的话,我的想法是,
首先要上gprs网络,
通过一个wap网关转入internet,
通过internet找到一台服务器上某个服务获取远程数据库信息。
当然,PC上的ADO封装好了上述所有细节,如果能找到CE 下的ADO那是再完美不过了

网友F:
在CE里好像没看ADO.
本来是我想通过socket的数据流的写入与读取来实现PDA与PC的数据交换,但是感觉太麻烦了,一时搞不定!老是出错!时间太紧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搞。哎!

网友G:
我也正在愁这些东东,说有ADOCE,RDA(Remote Data Access )
找到些例子,编译好了,提示无法运行.
高人指点需要注意点,及一些相关信息,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