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WZCSetInterfaceEx()编译通不过!!!

楼主(2009-08-24):
调用WZCSetInterfaceEx()编译通不过!!!
设置好了Wzcsapi.lib,也包含了以下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编译的时候还是出以下错误提示,请问还缺少什么?
1>Wzcsapi.lib(wzcsapi.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WL_HMAC_SHA1,该符号在函数 F 中被引用
include
error

网友A:
WL_HMAC_SHA1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B:
据msdn上说,最好动态加载wzcsapi.dll,微软带的例子也是动态加载的

网友C:
我碰到类似的错误,可能的原因是在裁剪WinCE时没有添加相应的组件,导致编译出的SDK中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D:
LS正解,问题应该出在SDK上
WZC要加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这个组件

网友E(2009-10-23):
你是在VS2005上编译的吗,这个是还要添加一个CCLIB的LIB文件.

网友F:
楼上正解,链接的时候缺少cclib.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