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的古怪出错信息

楼主:
我调试一个矩阵键盘的驱动程序的时候,该驱动程序的基本功能代码都测试过了,在将应用层和驱动程序联合调试的时候,串口出现以下错误:出错后可以继续运行,下一次从应用层读这个设备还是一样的错误输出。
=========================================================
---------------s1----
---------------s2----
---------------s3----
Data Abort: Thread=8f8797fc Proc=8e026160 'device.exe'
AKY=00000405 PC=03f62e4c(devmgr.dll+0x00002e4c) RA=03f62e4c(devmgr.dll+0x00002e4
c) BVA=06000000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8f8797fc Proc=8e026160 'device.exe'
AKY=00000405 PC=03f8dfec(coredll.dll+0x0001dfec) RA=8c22a9fc(NK.EXE+0x0002a9fc)
BVA=00000003 FSR=00000003

=====================
我的应用层代码:(出错的时候应用层软件提示:“HGP1 read error”)
        int k=-12345;
        LPVOID KP=&k;
        BOOL rfs=ReadFile(kbf,KP,sizeof(int),NULL,NULL);
        if(rfs)
        {
                CString str,ss;
                ss="%d";
                str.Format(ss,k);
                CEdit* we=(CEdit*)GetDlgItem(IDC_EDIT1);
                we->SetWindowText(str);
        }
        else
        {
                MessageBox(L"HGP1 read error");
        }

我的驱动程序代码:
DWORD HGP_Read(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printf("\n\n---------------s1----\n");
                int key=read_buffer(); //读键盘缓冲区,如果缓冲区是空的,返回-1  //2010-1-19 8:58
                printf("\n\n---------------s2----\n");
                //pBuffer=&key;
                memcpy(pBuffer,&key,sizeof(int));
                printf("\n\n---------------s3----\n");

                DWORD ret;
                if(key==-1)
                        ret=-1;
                else
                        ret=1;

    return ret;
}

驱动层出错的输出信息在上面。。。。
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好象是程序的最后返回阶段出错了。。。

网友:
好象是程序的最后返回阶段(以上蓝色部分)出错了。。。

网友:
LZ的键盘驱动是中断模式还是扫描模式?
read_buffer(); 是怎么实现的?
感觉像是内存操作时出了问题。

网友:
我使用一个线程来扫描键盘的,没有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