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串口中断接受的差别

楼主:
// 协议是  '@' + byte + byte +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if(SBUF=='@')
                {
                        RI=0;
                        while(1)         // One byte one time ,wait until the transimission over
                        {
                                while(RI==0);
                                RI=0;
                                if(counter>1||SBUF=='#')
                                {
                                        counter=0;
                                        sflag=1;
                                        break;
                                }
                                buf[counter++]=SBUF;
                        }
                }
        }
    RI=0;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RI=0;
        buf[count++]=SBUF;
   }
}

  两种方式究竟是哪一种好呢,两个都试了,接收数据总是有遗漏的。还有,这种代码真的需要用汇编吗?是不是影响了速度,所以显示出来的数据滞后严重?

网友:
不需要用汇编,C完全可以。
遗漏可能是串口通信处理引起的。
还有,count++不处理会造成数组溢出

网友A:
最好都加上开始头判断和结尾判断,最好两种综合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加上开始头判断和结尾判断,最好两种综合一下啊!

我在主程序循环里面有判断的啊,这几天是不是天气干燥,静电原因呢,因为几天前我的通讯是完全正常的啊。
       if(buf[0] =='@'&& buf[3] =='#')
           {
                low =7*(buf[1]%10);
                        high =7*(buf[1]/10);
                        up =buf[2];
                        nn =0;
                    memset(buf,0,sizeof(uchar)*5);
            }

网友:
我前阵子调试串口的时候用的第一个方法,我的数据比你长,有自定义的协议类似你的,发现的问题和你一样,接收丢包,不稳定,换了第2种方法就没这问题,不过第2种里应该有个判断(结束符,不然会数组溢出)并且要加个取数标志,要处理数据另外写个函数!至少我这样写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在中断中使用while(1)是很坏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