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用VHDL实现一下转换问题
jerry_liu
jerry_liu

网友A(2010-02-08):
用VHDL实现一下转换问题
小弟想用VHDL实现以下转换,不知可否实现
输入8位数值1-180 x
输出y=694*x
en上升沿完成转换
可以的话,帮忙说一下思路,小弟脑子现在感觉是一团乱麻了。

网友B:
输入8位数值1-180 x ??
楼主这句话没说清楚吧
另外类似这样需求的VHDL代码,书上 和网上应该很多吧,楼主先自己搜索下

网友C:
直接用VHDL实现整数乘法就是了.
不过乘法器的成本是很高的,会消耗大量资源
如果要电路简单些,则需要很多时钟才能完成运算

网友D:
我知道一种简单的方法....用ROM,根本连时钟都可以不用,直接是异步的

网友:
固定乘数的乘法器 或者 用ROM查表

网友E:
694可以分解成2的n次幂形式,694=512+128+32+16+4+2,然后将X分别左移9位,7位,5位,4位,2位,1位然后相加得到结果。另一种方法是把X的值,1~180这些数和694相乘的积存在一个rom里,用X寻址查询乘积结果。

网友F:
谢谢各位帮助,我试一下ROM吧,比较合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