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描述符的POLL问题

楼主:
我poll几个usb fd的POLLOUT事件,结果这个事件无间隔的产生,导致死循环没有了阻塞点,CPU占用率狂飆。
到底是什么时候会产生POLLOUT事件?原来为了增大接收缓冲区,我提交了好多个接收URB,当我减少提交的URB数量的时候,CPU占用率有降低。
POLLOUT事件应该是有URB可以获取,即URB请求被应答完才产生的吧,怎么会像死循环一样不停产生?搞不懂了

for(;;)
    {
        //libusb_get_next_timeout(NULL,&timeout);
        S32 i;
        if(poll(ufds,nfds,10) < 0)/*600 ms*/
        {
            if(errno != EINTR)
            {
                MSG_ERR("poll error");
            }
            //continue;
        }
        for(i = 0;i < nfds; ++i)
        {
                if (ufds[i].revents & POLLOUT) {
                /* Data may be written on device number i. */
                }
                if (ufds[i].revents & POLLHUP) {
                /* A hangup has occurred on device number i. */

                }
            if (ufds[i].revents & POLLIN) {
                /* A hangup has occurred on device number i. */
                //libusb_handle_events_timeout(NULL,&timeout);
                }
            libusb_handle_events_timeout(NULL,&timeout);
            ufds[i].revents = 0;
        }
    }

网友A:
你这个是USB设备的驱动的代码还是上层应用程序的代码?

对应的驱动代码是怎么处理POLLOUT的丫?

对应的URB的相关代码也需要贴一下大家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USB设备的驱动的代码还是上层应用程序的代码?

对应的驱动代码是怎么处理POLLOUT的丫?

对应的URB的相关代码也需要贴一下大家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个代码用libusb写的,传说中的在应用层写USB驱动,看来不是那么好用.驱动的POLL方法应该在usbcore里边

网友:
没有用过libusb,不了解。

如果想用好USB设备,对USB协议还是需要有充分理解。一旦对USB协议有了充分了解,对USB系统也比较了解之后,估计用libusb也能实现你想做的事。不然,一旦碰到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你先读或者先写,然后再poll吧!没读没写你查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读或者先写,然后再poll吧!没读没写你查什么东西啊

读写的代码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