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检测放大电路

楼主(2010-05-20):
求温度检测放大电路
我最近做温度系统,我是用PT100检测,然而再用电桥测量AD采样,但放大信号部分效果不好,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电路设计,好的方法,用多少级放大,用什么放大器好。。。我已在网上搜了好久,电路图都没达到要求。只好强各位帮忙,
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测量
温度检测

网友A:
采用仪器用运放即可,网上有电子书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B:
我是用PT100检测
有一本日本人出的书,大概叫什么什么传感器来着
那里有很直接的介绍
PT100大概使用的框架是:
恒流驱动 -》 电压调整
就两部分

网友C:
用仪表放大器 效果比较好 普通的运放不行 再放大倍数上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电压要稳定 最好用三线制的接法

网友D:
用个LM35就好了,这个管子挺不错的

网友E:
用1ma的恒流源驱动,检测电压,加放大,
或者使用xtr115等芯片,直接转成4-20ma 的输出了

网友F:
用仪用放大器较好 PT100接成电桥型,具体放大多少倍,得按照输出差压和ad分辨率进行换算 仪用放大器电阻值在10K左右就差不多,最好设计出来用mutisum模拟下电压输出值

网友G:
看你要求的参数咯。。比如说,你的系统的温度检测部分要求精度多少,还有,你所测的温度范围有多宽?这样理论算过之后,就用这些参数去找合适的放大电路或者放大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