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AILMSG() 函数的一个疑惑

楼主:
问题出处: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24/08/6d13fa10-a840-4f53-8b63-3b58bd5ddbbd.html?seed=11119132

本人在做WinCE5.0的OV9650摄像头抓拍小项目时,发现一个问题啊,手头上在CE4.2和CE5.0这两个版本的Camera驱动中,在camera.cpp文件中的CIS_IOControl()函数中,在case CAM_IOCTL_SAMSUNG_PREVIEW_START、case CAM_IOCTL_SAMSUNG_PREVIEW_STOP的分支中,都有这么一个极大的错误语句:

RETAILMSG(MSG_EN_1,(_T("CAM_IOCTL_SAMSUNG_PREVIEW_START(%x)\r\n"),*pBufOut, DRIVER_PREVIEW_ENABLE))

前头的输出参数之调用一个,后头的输出参数表就有两个!
编译时有没有出错,到时应用软件一调用,就TMD的就会无情的提示“Data Abort:”,造成崩溃!

那为啥在Platform Builder 5.0中编译链接都没有相关的任何提示呢?

求解

网友:
因为 RETAILMSG 用的是可变参数, 不管你后面%x 和 *pBufOut 之类的参数有多少个,在编译的时候它都当一个参数。 它只是在函数里面才对参数进行分解,用后面的*pBufOut之类参数的实际值去替换字符串中的转义符。

网友:
不是RETAILMSG的错误

网友:
1. Compiler 只能抓出 語法(Syntax) 錯誤, 不能抓出 邏輯(Logic) 錯誤.

2. C/C++, 其 參數數目不定 的函數(ex: printf, scanf...), 是不會管你傳幾個參數進去的, 故傳進去參數不對, 那是 Programmer 的問題, 造成 Garbage In, Garbage Out.

3. 可能是 pBufOut 其值無效, 故 aceess 它會造成 Data Abort.

4. 加油吧, 換個角度看, 把這些 bug 抓出來, 就更能顯現出你的價值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这个编译器没有办法检查的。因为本身设计的时候这个参数就是不确定的,只能靠自己小心了。

网友A:
“Data Abort:”是什么信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Abort:”是什么信息呢?

对,直接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Abort:”是什么信息呢?

数据异常

网友:
想不到啊,不过后来也就学会了使用Remote Process Explorer的Crack Address功能定位程序的崩溃地址。[http://www.cnblogs.com/singlerace/archive/2009/02/26/1396366.html]。

网友:
RETAILMSG(MSG_EN_1,(_T("CAM_IOCTL_SAMSUNG_PREVIEW_START(%x)\r\n"),*pBufOut, DRIVER_PREVIEW_ENABLE))

在这种情况下,貌似 RETAILMSG 会只使用第一个参数 pBufOut ,抛弃第二个参数。

网友:
问题的关键不是使用哪个参数,反正现在我使用第二个的参数。
我只想知道为啥编译器会出现这样的原因,
同时也是写出来记录一下

网友B:
这个貌似跟printf比较相似,printf实现中扫描pattern,逐个对pattern中的%d啊之类的进行处理;后面的变参有三种情况:相等,小于,大于。相等的情况就是正常情况。paterrn个数小于变参,那么只会处理pattern个变参,多余的变参不会用到;pattern个数大于变参个数,那么也是按pattern个数处理,少的部分就用跟在最后一个变参后的内存数据作为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跟printf比较相似,printf实现中扫描pattern,逐个对pattern中的%d啊之类的进行处理;后面的变参有三种情况:相等,小于,大于。相等的情况就是正常情况。paterrn个数小于变参,那么只会处理pattern个变参,多余的变参不会用到;pattern个数大于变参个数,那么也是按pattern个数处理,少的部分就用跟在最后一个变参后的内存数据作为参数。

你说的情况,至少系统不会崩溃吧?

我现在遇到的,编译链接没错,但是系统运行到那时,就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