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wince5.0 中如何生成 Catalog的.cec文件???

楼主:
刚买到一款带有驱动的USB无线网卡(CE下的驱动,我用的是ce5.0版本的),
里面的带有很多文件 RT2501USB.dll  RT2501USB.map RT2501USB.rel  rt2501USB.pdb  rt73.bin以及注册表修改文件和BIB的修改文件 我曾尝试过把 RT2501USB.dll  rt73.bin 拷贝到我的创建的工程的RELDIR下面,然后在PB中修改platform 下的reg  以及bib 文件最后build and sysgen 一下
但是提示有错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找不出原因。
所以想换一个方法,直接用生成.cec文件,然后导入到PB中编译。
PB中的CEC EDIT 不会用,请接触过的高手给与小弟一点指导,不胜感激啊.........

网友:
5.0不用cec文件了,用的是pbxml文件

你想的后一种方法,比前一种还麻烦,我看你还是用前一种方法,看看错在哪里,解决它更现实点。

我能看出的错误,就是你用build and sysgen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多编译几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