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camera???????????????????????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好吗?2440上 camera分配的是irq6 该irq可能由INTSUB_CAM_P、INTSUB_CAM_C或INT_CAM 被置一而引起,有的资料上说中断由VSYNC垂直同步信号引起 这个由VSYNC触发的中断到底是 INTSUB_CAM_P、INTSUB_CAM_C还是INT_CAM啊? ??如果触发的是INT_CAM 那INTSUB_CAM_P、INTSUB_CAM_C又是怎么被触发的?

网友:
PREVIEW跟CODEC是两路,两个中断

网友:
知道是两路 但不知道由什么触发 软件触发 还是 硬件根据时序来触发????VSYNC下降沿跳变触发的是哪个中断?????????????

网友:
这些datasheet上应该有介绍吧

网友A:
INTSUB_CAM_C中断在ITU601标准下,由VSYNC引脚跳变硬件触发;
在ITU656标准下好像是采完一帧图像后由摄像头控制器触发;
INTSUB_CAM_P中断好像是在采集完一帧图像后由摄像头控制器触发。
当INTSUB_CAM_C或者INTSUB_CAM_P任意中断产生后,都将引起INT_CAM中断。
前两者只是后者的中断来源,中断向量表中只有INT_CAM的中断入口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SUB_CAM_C中断在ITU601标准下,由VSYNC引脚跳变硬件触发;
在ITU656标准下好像是采完一帧图像后由摄像头控制器触发;
INTSUB_CAM_P中断好像是在采集完一帧图像后由摄像头控制器触发。
当INTSUB_CAM_C或者INTSUB_CAM_P任意中断产生后,都将引起INT_CAM中断。
前两者只是后者的中断来源,中断向量表中只有INT_CAM的中断入口地址。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