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控制面板->电源属性->方案中的‘用户空闲’、‘系统空闲’、‘切换状态为挂起’,操作无效

楼主:
如题,对这三个状态切换进行操作时,没有效果,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呢?操作它们与什么驱动相关呢,我该怎么处理呢?  紧急求助啦....

网友:
呀,,,怎么搞的,此贴无人问津啊,  呵呵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效果?表述详细一点。
要别人反问你来回答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效果?表述详细一点。
要别人反问你来回答问题,就不好了

呵呵,sorry...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控制面板中‘将状态切换为挂起(S)’选项中设定为‘在1分钟之后’,按道理说一分钟之后系统应该挂起才是,但是实际上系统并没有转为挂起,就是说我这个设定没有起到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挂起会调用OEMPowerOff函数的,你看看你这个函数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起会调用OEMPowerOff函数的,你看看你这个函数怎么实现的?

我在开始菜单里面点击挂起按钮式可以实现的挂起的,但是在控制面板里面设定挂起却实现不了,在控制面板里面的电源管理的实现思想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B:
请问在OAL层的OEMIDLE函数是由谁在什么空闲的时候调用的呢? 各位老大,帮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OAL层的OEMIDLE函数是由谁在什么空闲的时候调用的呢? 各位老大,帮我解答一下吧

那里是支持HIVE 并且你设置之后 要重启之后才会有效的的。

网友C:
控制面板里设定的时间是累加的,先进user idle, 然后才是system idle,最后才是suspend
相关的代码请查看Public下面的PM相关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面板里设定的时间是累加的,先进user idle, 然后才是system idle,最后才是suspend
相关的代码请查看Public下面的PM相关代码

谢谢了,那么你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说如果我将user idle和system idle设定为‘从不’,那么即使我设定了suspend为1分钟,在1分钟到后也不会执行挂起呢?”   鄙人真的很菜,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OAL层的OEMIDLE函数是由谁在什么空闲的时候调用的呢? 各位老大,帮我解答一下吧

据说是在没有任何线程执行的时候,内核会调用该函数,但是该函数可能还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实现,网上发现个相关的帖子:http://blog.eeworld.net/nanjianhui/archive/2009/03/25/402427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