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在调试DLL中的函数时传入的char*类型的参数,看到的值是空的,但函数的执行结果却是正确的

楼主:
dll 头文件   Function.h
class _declspec(dllexport)CFunction : public CObject
{
public:
      CFunction();
      virtual ~CFunction();
      int Add(int a, int b);
      char* Link(char* stra , char* strb);
};

dll cpp     Function.cpp
int CFunction::Add(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char* CFuntion::Link(char* stra, char* strb)
{
    return strcat(stra, strb);
}

调用
把Function.h加到工程里面
加上 #pragma comment(lib,“DLLpro。lib”)

。。。
。。。

在其他文件包含该头文件
声明一个对象
CFunction m_cMyFunction

调用
void Fun()
{
        int a = 10;
        int b = 10;
        int c = cMyFunction.Add(a,b);
        //结果 c = 20 调试在CFunction里面的Add函数里看到的参数的值设正确的

        char stra[100];
        char strb[100];
        memset(stra,'\0',100);
        memset(strb,'\0',100);
        strcpy(stra,"0123456789");
        strcpy(stra,"abcdefg");
        stra = cMyFunction.Link(stra,strb);
        //结果 stra = 0123456789abcdefg 调试时在CFunction里面的Link函数传近的参数字符串为空
        //但如果在Link函数里加上
        //        char temp[100];
        //        memset(temp,'\0',100);
        //        strcpy(temp,stra);
        //        拷贝后的temp = 0123456789
}

函数实际的执行结果的说的,但就是调试时看不到char*参数的值,这是怎么回事啊,dll是Debug版的。

网友:
strcpy(stra,"0123456789");
strcpy(stra,"abcdefg");

是不是写错了:

strcpy(stra,"0123456789");
strcpy(strb,"abcdefg");

网友:
如LS所说

网友:
我敲错了,实际代码没错,我们公司通过服务器上网,不能拷贝

网友:
void Fun()
{
int a = 10;
int b = 10;
int c = cMyFunction.Add(a,b);

char stra[100];
char strb[100];
memset(stra,'\0',100);
memset(strb,'\0',100);
strcpy(stra,"0123456789");
strcpy(strb,"abcdefg");
stra = cMyFunction.Link(stra,strb);
}

貌似程序就没有错哦...

网友:
是啊,运行的结果是正确的。
可是我但不跟踪的时候,进了DLL的函数里里面厚穿进去的参数值是空的
int 类型的就没问题。为什么啊??????

网友:
这个可能和DLL的内存共享原理有关.具体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我猜你是断在char* CFuntion::Link(char* stra, char* strb)函数里时,在debugger里看到stra/strb是NULL,这一般是由于release build里符号不匹配导致的(我的理解是由于优化或者没有足够的调试信息,debugger拿不到或者拿错变量的值)。
debug build应该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汇编,通过汇编里的地址看传入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
可是我的dll也是release的,真是搞不懂,我在dll函数里做strcpy把参数拷贝给临时变量就能看到他正确的值,我一直一位是我的工程设置的有问题呢。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为这个问题让我调试dll很麻烦。
我想在只能在PC上把动函数调试好在移到CE上,PC上调试倒是挺正常的。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的dll也是release的,真是搞不懂,我在dll函数里做strcpy把参数拷贝给临时变量就能看到他正确的值,我一直一位是我的工程设置的有问题呢。再等等吧看看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为这个问题让我调试dll很麻烦。
我想在只能在PC上把动函数调试好在移到CE上,PC上调试倒是挺正常的。

我是说你的dll用debug build的,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的dll是debug build的吗? 总之你都用debug, 应该就没有这种符号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很奇怪,dll调试里看到的值不是实际的值,如果只能这样的话,调试很不方便!
望高手给予指点!
thanks!

网友:
我也是这样,看到的是空值.......
同病相怜....

网友:
最后,不用DLL工程生成,改用生成LIB工程.可以正常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