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一个独立按键来实现跑表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
1.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表,从000到999之间以1%秒速度运行,当按下一个独立键盘时跑表停止,松开手后跑表继续运行。(用定时器设计表)。

co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4;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num;
uchar bai, shi, ge, flag = 0,t0 = 0;

void delay(uchar z);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num = 0;
        P3 = 0xff;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00) / 256;
        TL0 = (65536-1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if(key1 == 0) {
                        delay(5);
                        if(key1 == 0) {
                                flag = 1;
                                }
                        while(!key1);
                        delay(5);
                        while(!key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void)
{
        dula = 1;
        P0 = table[num / 100];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e;
        wela = 0;
        delay(1);

        dula = 1;
        P0 = table[num % 100 / 10];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d;
        wela = 0;
        delay(1);

        dula = 1;
        P0 = table[num % 10];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b;
        wela = 0;
        delay(1);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 y;

        for(x=110; x>0; x--)
                for(y=z; y>0; y--)
                        ;
}
void intp(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0) / 256;
        TL0 = (65536-10000) % 256;
        t0++;
        flag = 0;

        if(flag == 0) {
                TR0 = 1;
                if(t0 == 1) {
                        t0 = 0;
                        if(num == 999)
                                num = 0;
                        num++;
                }
        }
        else
                TR0 = 0;
}

问题:
编译,烧写,一切正常,就是按下第一个独立按键时,跑表能够停止松开也能继续跑,但是按下时前面两个数码管熄灭了,只有最后一个还亮着,
请问一下啊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程序好诡异,缩进不习惯,一时看不懂。
帮顶好了

网友:
display应该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去,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调用一次,否则只有一个数码管点亮.
因为你的显示是动态显示,必须定时刷新.

网友:
楼主MAIN里的while(1)没看明白,前2个if(key1==0)看起来像是按键去抖动,但按键后面没看到停止定时器的动作啊

网友:
while(!key1)造成的,建议key1放到中断脚,中断进去后就关掉,记下就退出,主程序再判断此脚是否释放,释放的话,再让中断开启。

网友:
按键弹起判断有问题,最好直接放中断,多少时间刷一下.
傻一点的改法
while(1) {
if(key1 == 0) {
delay(5);
if(key1 == 0) {
flag = 1;
}
while(!key1)display();
delay(5);
while(!key1)display();;
}
}

网友:
定时器中断

网友:
lz,你应该这样。
if(!key1)
{
   delay(10);
   if(!key1)
  {
    display();//这段意思就是,只要你键不松手,照样送数,数码管就一直亮着。
  }
  while(!key1);//松手
————————————————————
}

网友:
如果楼主以后用到TFT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免除您开发液晶驱动的困扰。您只需要提供一个232串口就可以实现液晶显示的,可以跟我索取资料。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