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查内存泄漏

楼主:
bool CGPSGuidsDlg::InitMap(const WCHAR* fileName)
{
        IImagingFactory*        pImagingFactory;
        IImage*                                pImage;
        ImageInfo                        imageInfo;

        HBITMAP                                hBitmap;
        CDC*                                hDC = GetDC();

        ASSERT(hDC != NULL);

        HRESULT                                hr;

        bool rs = false;

        if (SUCCEEDED(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if (SUCCEEDED(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pImagingFactory)))
                {
                        if (SUCCEEDED(hr = 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fileName, &pImage)))
                        {

                                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GetSafeHdc(), imageInfo.Width, imageInfo.Height);            //这里申请了很大内存并没有释放掉...
                                /*hDC->DeleteDC()*/
                                //DeleteCompatibleBitmap(hBitmap);
                                DeleteDC(m_hMemDC);
                                m_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GetSafeHdc());
                                SelectObject(m_hMemDC, hBitmap);

                                m_rcMem.left = 0;
                                m_rcMem.top = 0;
                                m_rcMem.right = imageInfo.Width;
                                m_rcMem.bottom = imageInfo.Height;

                                //draw the img to mem
                                pImage->Draw(m_hMemDC, &m_rcMem, NULL);

                                //大地图和小地图之间的比例
                                m_nImageWidth = imageInfo.Width;
                                m_nImageHeight = imageInfo.Height;

                                rs = true;
                        }
                }
        }

        DeleteObject(&hr);
        DeleteObject(hBitmap);
        DeleteObject(&imageInfo);

        if (pImagingFactory != NULL)
        {
                pImagingFactory->Release();
                pImagingFactory = NULL;
        }

        if (pImage != NULL)
        {
                pImage->Release();
                pImage = NULL;
        }

        CoUninitialize();
        if (hDC != NULL)
        {
                ReleaseDC(hDC);
                DeleteObject(hDC);
        }
        return rs;
}

网友:
晕 ~

最好自己一步一步调试执行,如果有问题,肯定可以找不出来
这样要是能看出来,要调试器还啥用

网友:
那几个指针都关掉了啊。俺等着高手们的解答,顺便学习。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

最好自己一步一步调试执行,如果有问题,肯定可以找不出来
这样要是能看出来,要调试器还啥用

多了个“不”字
~ ~

网友:
SelectObject(m_hMemDC, hBitmap);

选进去了。。没有选出来。。。选出来再删除m_hMemDC

网友:
m_hMemDC
    这个需要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_hMemDC
? ? 这个需要使用的

选出了么?

网友:
Oldbitmap = ( HBITMAP )SelectObject(m_hMemDC, hBitmap);

SelectObject(m_hMemDC, Oldbitmap );
DeleteObject(hBitmap);

网友:
SelectObject(m_hMemDC, hBitmap);
这错了,没有SELECT回去

网友:
不是很明...   可否明白点

网友:
Oldbitmap   这个还要删除吗?

网友C:
m_hMemDC,就算要用,每次用完总要free下啊

网友:
删除了 图片显示不了...

我是用这个来不断地更换读取图片...

网友:
把MAP文件打开....看出错的时候的提示信息!
根据PC所指的地址一步一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_hMemDC,就算要用,每次用完总要free下啊

        CPaintDC dc(this);
        HDC        hDC;

        hDC = dc.GetSafeHdc();
        StretchBlt(hDC,
                0,
                0,
                m_nScreenWidth,
                m_nScreenHeight,
                m_hMemDC,
                m_nCurrentPostionX,         //m_rcMem.left,
                m_nCurrentPostionY,
                m_nCurrentDisplayWidth,
                m_nCurrentDisplayheight,
                SRCCOPY);

        m_tc.DrawMainMenu(&dc);
        ::DeleteDC(hDC);

我在这里用 怎样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_hMemDC,就算要用,每次用完总要free下啊

CPaintDC dc(this);
HDC hDC;

hDC = dc.GetSafeHdc();
StretchBlt(hDC,
0,
0,
m_nScreenWidth,
m_nScreenHeight,
m_hMemDC,
m_nCurrentPostionX,? ? ? ? //m_rcMem.left,
m_nCurrentPostionY,
m_nCurrentDisplayWidth,
m_nCurrentDisplayheight,
SRCCOPY);

m_tc.DrawMainMenu(&dc);
::DeleteDC(hDC);

我在这里用 怎样释放?

不用着急  释放  记得把图片选出来就好了。。。你退出的时候  记得释放就好了

网友:
你的问题主要是由于  你没有把图片Slect出来。。造成的内存泄漏

//选入m_hMemDC
Oldbitmap = ( HBITMAP )SelectObject(m_hMemDC, hBitmap);

//选出m_hMemDC
SelectObject(m_hMemDC, Oldbitmap );    //这里你不选出,每次都会加载进去一张图片。

//删除hBitmap
DeleteObject(hBitmap);

网友:
先用单步调试找到哪一行代码出问题比较好吧

网友:
已解决...  选出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