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芯片的PCI接口板,出现怪异问题

楼主(2010-03-22):
pci9052芯片的PCI接口板,出现怪异问题
您好!
我们开发了一块pci9052芯片的PCI接口板,出现怪异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开发板连接测量仪器和PC机上的测试程序(VC++), 大概每80ms左右读2048次数据,每次大概2个字节。
测试仪器实时采集数据并作图。
我们发现开机(电脑)马上运行程序测量会出现 马上自动重启。。
但是开机等待5-8分钟会测试一切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芯片
运行程序
接口
开发

网友A:
PC没有准备好,没有枚举设备。 换台PC看看,换个芯片看看,如果相同现象,建议检查驱动代码。

网友B:
开机(电脑)马上运行程序测量会出现 马上自动重启?
重启的是电脑 还是对应的测试 还是你的PCI接口板啊?
感觉你对PCI接口板的时序驱动可能还有问题,
好像是PC的测试程序先于PCI的启动,导致重启?

网友C:
kyzf,能给我你的邮箱吗,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的是xuxinfa7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