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TimerA计数频率选择fosc/2,计数溢出频率为8KHz,计算需设置的计数初值N.

网友:
lz这种问题能有答案吗?

看看芯片手册,什么芯片,fosc是多少。

网友A:
假设你用的是“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为12MHz,Timer 0 方式1,溢出频率为8KHz”

机器周期 = 1/(12Mhz)*12 = 1us ;
定时时间 = 1us * 8000 =8000 us (8000次);
Timer 0 方式1 TMOD = 0x01 ;
计数初始  =65536-8000=57536 ;
把57536转化为16进制为 E0C0 ,这样,TH0=0xE0,TL0=0xC0;

看你写的是“TimerA计数频率选择fosc/2,计数溢出频率为8KHz”还不清楚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不过计算时都差不多。。。

要注意,比如,你采用了12MHz的晶振,而你的TimerA计数频率应为6MHz啊,这点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用的是“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为12MHz,Timer 0 方式1,溢出频率为8KHz”

机器周期 = 1/(12Mhz)*12 = 1us ;
定时时间 = 1us * 8000 =8000 us (8000次);
Timer 0 方式1 TMOD = 0x01 ;
计数初始  =65536-8000=57536 ;
把57536转化为16进制为 E0C0 ,这样,TH0=0xE0,TL0=0xC0;

看你写的是“TimerA计数频率选择fosc/2,计数溢出频率为8KHz”还不清楚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不过计算时都差不多。。。

要注意,比…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用的是“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为12MHz,Timer 0 方式1,溢出频率为8KHz”

机器周期 = 1/(12Mhz)*12 = 1us ;
定时时间 = 1us * 8000 =8000 us (8000次);
Timer 0 方式1 TMOD = 0x01 ;
计数初始  =65536-8000=57536 ;
把57536转化为16进制为 E0C0 ,这样,TH0=0xE0,TL0=0xC0;

看你写的是“TimerA计数频率选择fosc/2,计数溢出频率为8KHz”还不清楚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不过计算时都差不多。。。

要注意,比…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