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S3C6410立宇泰的EBOOT启动画面出现蓝屏

楼主:
最近在整EBOOT,先想修改下启动画面,然后自己就修改了InitialImage_rgb16_320x240.h,仅仅只是把其中的0XFFFFFFFF全部换成了0X00000000,然后重新刷新了EBOOT,结果开机总是出现蓝屏,即使是把修改的地方还原都已经不能改回来了。
反复试了几次还是不行。
然后,这样想吧,我重新完整刷一次STEPLOADER.BIN, EBOOT.BIN, NK.BIN总可以了吧。还是不行。
然后,只有用立宇泰光盘中自带的出厂影像,才可以出现以前的画面,注意,以前的所有程序时直接编译后生成下载的,而不是直接用的出厂的,所以在修改InitialImage_rgb16_320x240.h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我还没有修改过EBOOT。

最后,我想把NAND FLASH重新Erase一下然后从SD卡启动,重新刷程序,结果执行了

A) Erase All Blocks
E) Erase Reserved Block
之后,只有SD卡启动EBOOT正常,但是连出厂的程序都不能下载进去了(USB 是OK的)
下载 STEP LOADER的时候出现如下字样:

[0]: Address=0xFFFFF000  Length=0x3050  Name="" Target=RAM
Stepldr image can't launch from ram.
You should program it into flash.
SpinForever...

急求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你的EBOOT细节不是很了解

[0]: Address=0xFFFFF000  Length=0x3050  Name="" Target=RAM
Stepldr image can't launch from ram.
You should program it into flash.
SpinForever...

这段看上去是不是TOC设置有问题,应该烧录到FLASH里边去,但是目前的设置是RAM

网友:
最后那个问题是我的5,6设置错了,修改成如下就可以了
5) Startup image: LAUNCH EXISTING
6)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Enabled

但是前面的第一问题一直没想通,我不就修改了下InitialImage_rgb16_320x240.h吗, 在说我也还原了呀,为什么还是蓝屏,
我对比了直接编译,和使用出厂配置的EBOOT的内容如下:

这是CLEAN SYSTEMGEN出来的,以前没有单独修改编译刷新EBOOT的时候,效果和出厂的一致
###########################################################################
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3fd94
-----------------------------------------------------
Eboot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030000, ImageLength = 0x3FD94, LaunchAddr = 0x800630CC
###########################################################################

这是出厂自带的,其实也就是他提供的BSP编译后的EBOOT,为什么我在单独编译EBOOT后,就不一样了呢?
编译刷新后,虽然还是可以下NK,但是加载注册表和驱动的输出打印信息都没有了,直到系统启动,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
-----------------------------------------------------
[0]: Base Address=0x80030000  Length=0x27dfc
-----------------------------------------------------
Eboot image
rom_offset=0x0.
ImageStart = 0x80030000, ImageLength = 0x27DFC, LaunchAddr = 0x8004C6E0

Completed file(s):
-------------------------------------------------------------------------------
###########################################################################

看上面的文件,差别在

ImageStart = 0x80030000, ImageLength = 0x3FD94, LaunchAddr = 0x800630CC
ImageStart = 0x80030000, ImageLength = 0x27DFC, LaunchAddr = 0x8004C6E0

网友:
这个是原始加载系统镜像的输出,可以看到注册表和驱动的打印信息
###########################################################################
Enter your selection: l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
RAM image
RAM image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180 (valid MBR)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1 for part 0x21.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Eboot] BP_ReadData***
Read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25aa800.
Log2Phys: Logical 0x1c0 -> Physical 0x340
Loading Kernel
###########################################################################

网友:
这个是出现问题的EBOOT加载NK的打印,少了很多信息。系统是可以正常加载
###########################################################################
Enter your selection: l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
RAM image
RAM image

###########################################################################

网友:
InitialImage_rgb16_320x240.h应该是6400的LOGO吧~呵呵~

网友:
InitialImage_rgb16_320x240.h中放的是位图对应的结构体文件,没个值对应的都是图片信息;
不是很明白LZ想说什么...
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