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文件的文件

楼主:
请问WINCE下是烧录BOOT.BIN+NK.BIN文件还是BOOT.NB0+NK.NB0文件啊。
BIN文件和NB0文件有什么区别。哪位大哥尽量解说详细点。拜托了。

网友A:
wince代码分bootloader和oal,driver
bootloader主要用来加载映像文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nk.bin的
至于bin和nb0的区别,简单讲就是bin是压缩的二进制档案,nb0没有压缩,你可以google一下它们具体差异

建议楼主找一份三星的板级user guide看看,那里面会教你怎么烧录bootloader和N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代码分bootloader和oal,driver
bootloader主要用来加载映像文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nk.bin的
至于bin和nb0的区别,简单讲就是bin是压缩的二进制档案,nb0没有压缩,你可以google一下它们具体差异

建议楼主找一份三星的板级user guide看看,那里面会教你怎么烧录bootloader和NK的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