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主流JPEG硬件解码器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
我想了解现在主流的JPEG硬件解码器的速度是多少,请问怎么查?最好有具体的手册,谢谢

BTW:我去TI的网站找了几个datasheet,但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
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非常适合初学者,资料丰富价格便宜。

EasyARM1138  (内嵌USB仿真器的Cortex-M3开发板)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

详情如下:

www.01zg.com

网友:
一般来说硬件JPEG解码用于硬件MPEG-II的图像解码,你可以找一找用MPEG-II作视频标准的数字电视解码芯片看看。比如DVBT,DVBC,DVBH等等的视频解码芯片。
据我所知,只要解码芯片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对数据的解码,达到一定的码率,就能够显示图像。
一般来说,解码芯片工作在200MHz以上就能够完成任务,当然也要取决于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chFile code1bit/cycle

这个只是码流的输出速率,而且是指在串行模式下的输出速率
也有并行模式的
再说了,输出串行并不代表内部计算也是串行的,完全可以并行计算,在串行输出

网友B:
我从TI的DaVinci? Digital Media Processors系列找到些信息:
1. http://focus.ti.com/lit/ml/sprs323/sprs323.pdf
“If Davinci runs on 594 MHz, then Mega pixels/sec will be 594 MHz/Cycles per pixel = 594MHz/14.25 = 41.68 Mega pixels/second.”

2. http://focus.ti.com/lit/ml/sprs411/sprs411.pdf
44M Pixels Per Second on 596MHz CPU.

另外,更多数据在http://focus.ti.com/lit/ml/sprs487d/sprs487d.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TI的DaVinci? Digital Media Processors系列找到些信息:
1. http://focus.ti.com/lit/ml/sprs323/sprs323.pdf
“If Davinci runs on 594 MHz, then Mega pixels/sec will be 594 MHz/Cycles per pixel = 594MHz/14.25 = 41.68 Mega pixels/second.”

2. http://focus.ti.com/lit/ml/sprs411/sprs411.pdf
44M Pixels Per Second on 596MHz CPU.

另外,更多数据在http://focus.ti.com/lit/ml/sprs487d/sprs487d.pdf.

这个是用DSP或者microprocessor来执行软件代码进行解码的速度。
可见CPU必须运行到高于500MHz才能胜任。其性能和专门的硬件解码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从TI的DaVinci? Digital Media Processors系列找到些信息:
1. http://focus.ti.com/lit/ml/sprs323/sprs323.pdf
“If Davinci runs on 594 MHz, then Mega pixels/sec will be 594 MHz/Cycles per pixel = 594MHz/14.25 = 41.68 Mega pixels/second.”

这个是用DSP或者microprocessor来执行软件代码进行解码的速度。
可见CPU必须运行到高于500MHz才能胜任。其性能和专门的硬件解码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的理解是这就是硬件解码器,手册里提到的软件部分只是设置数据和触发硬件解码,类似于驱动
这里解码5百万像素图片只要110ms多点,已经非常快了

不管怎么说,谢谢各位,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