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界面问题, 如何使 Check Box、Edit Box控件变灰

楼主:
发什么消息,可以使上述控件 disabled?

网友A:
用任何一个条件触发Enable属性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任何一个条件触发Enable属性就可以了啊

VC下是可以。有没有方法可以用 SendDlgItemMessage
SendDlgItemMessage(hDlg, IDC_EDIT_SECRETKEY, EM_SETREADONLY, FALSE, 0); //这个只实现了Readonly功能,有没有变灰的方法?

thanks

网友:
有窗口句柄吗?有的话,
EnableWindow(hwnd,FALSE)就可以了啊,,,不用发消息

网友:
HWND hSecretKey = GetDlgItem (hDlg, IDC_EDIT_SECRETKEY);
EnableWindow(hSecretKey, FALSE);

编译通过,但界面上没有效果。还有其它没做的吗?

网友:
可以,是我自己看错了。小屏幕变灰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