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directshow哪里下载

楼主(2009-01-11):
wince的directshow哪里下载
如题,include streams.h不通过,没有装directshow,哪里下载呢?
include
wince
WindowCE

网友A:
wince上的directshow是定制的时候加进去的,没有单独的安装包下载。

网友B:
那头文件和库总要有吧,不然怎么编译?

网友C:
安装PB, 然后定制OS
或直接使用PB中相应的LIB和头文件

网友D:
在WINCE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的

网友E:
找到了,编译通过了。
可实际运行不行,还需要什么支持吗?是不是PB编译的时候一定要把媒体播放的部分选进去?
按理那些lib都已经编译到exe里面了,不能运行?

网友F:
不能运行,那错误是什么?
你的CE Image里去Directshow组件加进去了吗?不然设备不支持也运行不了

网友G:
定制系统时加进去,然后生成SDK,这个SDK中就应该有了。

网友H:
系统定制——》生成SDK——》安装SDK——》貌似
汪兵
的书有这么一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