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模拟音频信号通过用单片机上的Ad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2010-01-17):
怎样把模拟音频信号通过用单片机上的Ad转换成数字信号
怎样把模拟音频信号通过用单片机上的Ad转换成数字信号?
小生新手,麻烦给个电路图,就是ad转换那块的, 有代码的话更好了
信号

网友A:
很多这样的例程和设计。我给找个。

网友B:
http://www.unsp.com/app/list.aspx?selclass=19
http://www.unsp.com/app/html/2008122143238.shtml

网友C:
https://www.eeworld.com.cn/mcu/2009/1112/article_1523.html

网友D:
恩 有参考电路就行

网友E:
音频AD芯片很多买比如AIC23

网友F:
是不是必须要音频ad芯片?我的单片机上面有8路ad,从mic的两个脚到单片机的8路ad这个电路要怎么接?
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G:
你可以先直接导上去,模拟输出口接AD看看有什么反应,先有个感性认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