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界面上有5个隔1s变化一次的数值,用什么办法做,不抖动

楼主:
MFC编程(WINCE)
一个对话框界面上有5个隔1s变化一次的数值,用什么办法做,不抖动。

我在时直接在写屏,把背景设置成白色,这样可以覆盖前一次的字。

网友A:
使用双缓冲技术,可以解决

网友:
采用所谓的离屏绘制。
先将所要绘制的图形,图像,文字等等
绘制到一个临时的绘图环境中
然后再将临时绘图环境绘制到屏幕上
这样可以提高绘图效率,并且不会出现闪屏

如 code:
CClientDC dc(this);
CDC offDC;
CBitmap offBitmap;
CBitmap *pOldOffBmp = NULL;

CDC bmpDC;
CBitmap aniBmp;
Cbitmap *pOldAniBmp = NULL;

offDC.CreateCompatibleDC(&dc);
offBitmap.CreateCompatibleBitmap(&dc,x,y);
pOldOffBmp = offDC.SelectObject(&offBitmap);

aniBmp.LoadBitmap(IDB_XXX);
bmpDC.CreateCompatibleDC(&offDC);
pOldAniBmp = bmpDC.SelectObject(&aniBmp);

offDC.PatBlt(0,0,x,y,WHITENESS);
TransparentImage(offDC.m_hDC,.....);
dc.Bitblt(0,0,x,y,&offDC,0,0,SRCCOPY);

bmpDC.SelectObject(pOldAniBmp);
offDC.Selectobject(pOldOffBmp);

aniBmp.DelectObject();
bmpDC.DelectDC();
offBitmap.DelectObject();
offDC.DeleteDC();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双缓冲技术,可以解决

这个方法我已经知道。谢谢。
但是我的处理器速度很慢,内存空间也不大。
我现在静态的对话框,就是显示过程中不会变化的,都是用了双缓冲,这样可以加快速度,对内存空间有要求。如果隔1s要变化一次的对话框,也使用双缓冲,每次都要刷1次800*600的背景图片,再刷字,整个过程要消耗10到20ms的时间,整个对我的其他线程的处理速度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所谓的离屏绘制。
——————————————————————————
JOYZML(菜鸟朱铭雷)

我的处理器类似s3c2410的条件。

我的另一个关于对话框消失的问题。描述有点长,但说了对话框A,对话框B都是全局性质的变量。

网友:
如果背景不变,可以考虑只刷新字和它的背景

网友:
试下比如建个CStatic控件,然后在它的处理类中刷他的字和背景

网友A:
我的建议:不要用控件,直接在背景上输出文字。

网友:
用内存绘图输出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不要用控件,直接在背景上输出文字。

为什么不能用只读的CEdit控件呢?
我现在是直接写屏的。会抖。
我想用控件,也会抖吧。

要想不抖,估计要双缓冲,但是会消耗内存和CPU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