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重启后应用软件及其配置文件被自动删除的解决办法

楼主:
wince重启后,我在根目录下建立的应用程序配置文件目录及文件都没有了,应用程序也没了。请问该如何解决?
我是wince新手,请各位知道的给个意见,最好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请将东东放在flash上

网友A:
戴小红帽的人也来wince了啊 呵呵。

网友B:
放在根目录下,只是放在了RAM中,RAM在掉电后所有数据会丢失。要把你的应用程序放入FLASH中,这样就不会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小红帽的人也来wince了啊 呵呵。

带小红帽的现在也不行了,他们那最近流行ubunt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根目录下,只是放在了RAM中,RAM在掉电后所有数据会丢失。要把你的应用程序放入FLASH中,这样就不会掉了。

赞同!!!

网友:
嗯,要装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