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bBrowser2调用javascript

楼主:
   先看下代码,如下

void MyBrowser::CallJavaScript(OLECHAR FAR* funcName)
{
        HRESULT hr;
        IDispatch* pDocDispatch = NULL;
        IDispatch* pScriptDispatch = NULL;
        IHTMLDocument2* pDocument = NULL;

        DISPID dispid;
        m_pBrowser->get_Document(&pDocDispatch);
        if(SUCCEEDED(hr))
        {
                hr = pDocDispatch->QueryInterface(IID_IHTMLDocument2,(void**)&pDocument);
                if(SUCCEEDED(hr))
                {

                        hr = pDocument->get_Script(&pScriptDispatch);

                        if(SUCCEEDED(hr))
                        {
                                CComBSTR funNameStr(funcName);
                                hr = pScriptDispatch->GetIDsOfNames(IID_NULL, &funNameStr, 1,LOCALE_SYSTEM_DEFAULT, &dispid);

                                if(SUCCEEDED(hr))
                                {
                                    DISPPARAMS dispparams;
                                    memset(&dispparams, 0, sizeof(dispparams));
                                    dispparams.cArgs = 0; nParamCount;
                                    dispparams.rgvarg = new VARIANT[dispparams.cArgs];
                                    dispparams.cNamedArgs = 0;

                                    EXCEPINFO excepInfo;
                                    memset(&excepInfo, 0, sizeof excepInfo);
                                    CComVariant vaResult;
                                    UINT nArgErr = (UINT)-1; initialize to invalid arg
                                    hr = pScriptDispatch->Invoke(dispid,IID_NULL,LOCALE_SYSTEM_DEFAULT,DISPATCH_METHOD,&dispparams,NULL,&excepInfo,&nArgErr);
                                }
                        }
                }

        }
}

m_pBrowser 是IWebBrowser2对象。在这里GetIDsOfNames总是执行失败,返回值的提示是未知的名称,好像是没有找到相关函数,但是网页里面的确是有这个函数的。奇怪的是,当我在网页onload时调用了一下这个函数后,再执行这个方法时GetIDsOfNames就返回成功了。好像需要先调用一下,才能找到。但是找到后,invoke那里却异常了。很头疼,不知道什么原因,迫切需要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ihtmlwindow2::execscript 执行一段js脚本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htmlwindow2::execscript 执行一段js脚本行不行?

  我试试看,我在网上找到的方法基本都是用的我贴出来的代码,看起来他们都是用成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是wince,所以用起来有问题。后面试了一种其他的办法,获取IHTMLDocument3借口,然后获取一个按钮对象,调用click,返回值都是ok,但是页面上就是没反应,改那个按钮的value都可以,就是调用脚本无反应。。。

网友:
  也不能执行,返回一个UN_EXCEPTED

网友:
  哎,每次提的问就没一次有人回答过。太杯具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