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的OS用网络的方式怎么下载不到开发板啊!网络都是通的,Active target device都可以收到,开发板不断有BOOTME输出

楼主:
WINCE60下的OS通过VS2005用网络的方式怎么下载不到开发板啊!网络都是通的,Active target device都可以收到,开发板不断有BOOTME输出

网友:
在VS2005里面可以收到开发板通过网络上发的Active target device name----比如MX5121862这样的设备名称----这个应该可以表示网络是通的!!!
VS2005里的连接设置已经设置为网络的方式了,OS已经使能了KERNEL DEBUGGER++++KITL功能,开发板的EBOOT也使能了KITL选项,开发板也有了BOOTME不断发出

//+++++++++++++++++++++
开发板不断输出的消息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
VS2005的DEBUG窗口输出的消息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CoreCon)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image. Please check connection settings.

VS2005老是显示那个传输的窗口但就是进度条没有走-------Waiting to recieve a download request..../Waiting for BOOTME from CE Device显示不了多久就退出了

//=========================
1。PC的防火墙已经关闭
2。DHCP是个什么功能,不知道通过DHCP能不能进行下载
3。MAC++++IP++++MASK已经设置正确,IP已经设置在同一个网段
4。但在PC上PING开发板的IP是PING不通的----显示超时
5。KITL应该工作在什么模式?-----INT?POLL?
6。网线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Active target device name可以收到
7。网络应该也是通的------因为Active target device name可以收到

网友:
最为奇怪的是----VS2005传输窗口显示Waiting for BOOTME from CE Device;但开发板已经在向串口不断输出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VS2005在等BOOTME,开发板在不断输出BOOTME,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

网友:
推荐个网络拦截工具软件----Visual Sniffer----可以看到PB跟开发板通过网络发出的数据包----我的情况也是两边有数据包发出的,但对不上号的感觉。

还有个可能的因素就是系统被加密了!!!

网友:
好久不用网络下载内核了,以前也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
这个主要从两方面考虑,首先以前是不是可以用的,现在突然出现问题了,这就有可能是开发环境的问题。其次如果是硬件改版,或者是初次调试,那可能是硬件或者驱动的问题。

网友:
//=========================
1。PC的防火墙已经关闭
2。DHCP是个什么功能,不知道通过DHCP能不能进行下载
3。MAC++++IP++++MASK已经设置正确,IP已经设置在同一个网段
4。但在PC上PING开发板的IP是PING不通的----显示超时
5。KITL应该工作在什么模式?-----INT?POLL?
6。网线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Active target device name可以收到
7。网络应该也是通的------因为Active target device name可以收到

PC防火墙确实影响比较大。一般做CE开发的机器都是裸奔着的。
DHCP一般就是动态获取IP。如果是用交叉线直连主机和设备,最好还是禁用DHCP,而采用静态IP。
MAC地址在特定的平台上,可能有一些特殊要求,以前在270的平台上LAN91C111,MAC地址必须是00打头的。
KITL用的很少,一般调试时并不推荐使用。楼主可以禁用KITL后再试试看。

Active target device name可以收到,而IP地址又在同一个网段,那再确认是否存在IP地址冲突的问题。
感觉楼主的问题,可能还在环境配置上,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我们的系统加密了,PB进行连接的时候通过网络发送东西出去是发不出去的--------如果PB在连的时候要发什么数据的话那是做不到的。我们初步估计是系统加密数据通过网线发送不出去的原因。不过真正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我们用网络调试助手试了一下网络,发一串数据的结果是什么数据都发不出去。乱码都没有,完全就是禁止了网络外发的功能。

网友:
晚上拿6410开发板玩了一下,通过网络连接是没有问题的。KITL功能最好不要使能,DHCP也不要去用。至于NK编译有没使能KITL+KERNEL DEBUGER编译选项都不重要,使能了跟没使能KITL+KERNEL DEBUGER功能的NK都可以跑起来,只要EBOOT的KITL功能不使能就没事了。

应该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最后还是走USB SYNC通道,因为USB没有被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