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咨询一个问题,关于WINCE版本

楼主:
我现在用Windows Embedded CE 5.0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的,180天的使用期限
我想知道使用它编译出来的OS,也就是NK,烧到我的设备上,是否也只能使用180天就不能用呢?
还是说仅仅是这个PB是180天的限制?

网友:
仅仅是指PB的180天限制

网友:
NK可以无限使用的

网友:
是的,NK无限制的

网友:
LZ怎么会这样认为呢?NK跟PB的限制没有什么关系的
另外180天的限制好象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需要的话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

网友:
NK没有限制.  好像WinCe5.0 是120天的期限.

有一个办法可破120天的期限.

当你安装WinCe5.0时,将安装机器的当前日期改为将来某个时间(如将当前日期20090209改为20110209),并安装WinCE5.0。这样可破120天的期限.

网友:
好像有离线安装版本吧,你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PB和NK没哟关系的

网友:
NK没有限制

网友:
NK 肯定没有限制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
NK没有这种限制。

网友A:
PB5 可以到网上 找个CD-key 吧。。。
顺便问下 PB6 的180天 怎么破解?
得重新申请试用cd-key?

网友:
你的问题吓着我了

在搞个PB把

网友:
PB5/PB6破解最笨的方法就是修改系统时间

网友:
仅仅是PB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5 可以到网上 找个CD-key 吧。。。
顺便问下 PB6 的180天 怎么破解?
得重新申请试用cd-key?

破解这个时间限制其实很简单的,网上有,只要修改一个platfrom builder目录中的文件的创建时间,具体文件名不记得的,但后缀是.inf

网友:
引用楼主 cgj36254605 的回复:
我现在用Windows Embedded CE 5.0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的,180天的使用期限
我想知道使用它编译出来的OS,也就是NK,烧到我的设备上,是否也只能使用180天就不能用呢?
还是说仅仅是这个PB是180天的限制?

限制的仅仅是Windows Embedded CE 5.0 Platform Builder而已,与生成的nk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B5 可以到网上 找个CD-key 吧。。。
顺便问下 PB6 的180天 怎么破解?
得重新申请试用cd-key?

破解这个时间限制其实很简单的,网上有,只要修改一个platfrom builder目录中的文件的创建时间,具体文件名不记得的,但后缀是.inf

哈哈,找到了。。。谢了。。

网友:
下个PB6.0吧
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