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关闭WIFI电源后,再开,如何再开启wi ...

楼主(2010-05-08):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关闭WIFI电源后,再开,如何再开启wifi呢?
如题,在应用过程中,由于wifi的功耗太大,想平时不用的时候关闭wifi。然后需要的时候再开启wifi。现在的问题是,wifi如果直接关闭电源再开启会导致wifi无法运行。
本人构思是在关闭wifi电源前,调用什么函数,可以让wifi能断开,然后开启wifi电源的时候,再调用什么函数,让wifi重新加载。
希望高手来指点一下。
wifi
如何

网友A:
wifi 驱动应该有 PowerOn PowerOff 函数
以及对应的IOCTL
在关闭电源前需要发送电源状态改变通知给WIFI驱动,或者调用对应的IOCTL,让wifi驱动执行POWEROFF函数,然后在关闭电源
打开电源的先打开电源,在执行PowerOn函数
也可以把物理电源控制直接加载PowerOn和PowerOff函数中
如果你没有wifi驱动的源码,请咨询驱动提供商

网友B:
Windows Mobile的话,有专门的API调用,CE的话,应该也有类似的API吧

网友C:
单独设置某个驱动的电源状态是用什么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