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下做导航器,用什么电子地图比较好

楼主:
Windows CE下做导航器,用什么电子地图比较好???
想知道各种电子地图的性价比啊??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技术问题,是个商务问题。想知道性价比,就打电话,一个一个地图供应商去问。

网友:
灵图,城际通,凯立德

网友:
免费的最好诶。。。。
lz最好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问下 貌似有的地图做二次开发不太方便

网友:
去专门的GIS网站问问吧,几年前做过这方面。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我想做做GPS车导!
地图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好一点

网友:
我上一家公司也是卖gps车导。
用的是高德的数据,不好做,
后来直接找高德下面的一个专门做电子地图的公司做了。

直接拿数据然后自己搞电子地图还是比较需要时间的。

网友:
城际通不错,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