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关于ws2_32.lib的很难的问题 ,————急

楼主:
我修改一个实例程序:用到下面语句(在evc中)
#pragma  comment(lib,  "ws2_32.lib "),但却出现下面错误。
cannot open file 'ws2_32.lib '
我在setting->link->Object/library  modules:中填上:ws2_32.lib ,
但还是不行。 仍然显示上面的错误。
我的evc是在c盘安装的,我创建的的源程序保存在g盘。
进行搜索时找到结果是:G:\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Lib
说明ws2_32.lib 是存在的,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要把ws2_32.lib 移到什么地方?还请哪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修改vc代码到evc??

如果你是要用socket api的话,
请用 Ws2.lib

网友:
谢谢,
就是,是修改vc代码到evc并用socket api
那就是:#pragma  comment(lib,  "ws2.lib "),
这样写可以吗?

网友:
谢谢 lenux,照你说的改成:#pragma  comment(lib,  "ws2.lib "),
后果然可以模拟了,不过有点小问题,我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