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调试时找不到X ...

楼主(2008-09-10):
为什么在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调试时找不到XML文件?
我用仿真器调试时,需要读取一个XML文件。一直报错说找不到“\Program File\PDA\car.xml”;
我这文件在我程序中Debug有,还要把它拷贝到那里吗?
仿真器
程序

网友A:
当然要拷贝,你应该把仿真器当真一台机器来看。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首先需要在ActiveSyne中设置好端口为DMA,然后在仿真器中连接和插入底座。
ActiveSyne会显示已连接,打开我的电脑,我的移动设备。把文件拷到相应的设备中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