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软件是不是有BUG? ...

楼主(2008-01-10):
请问: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软件是不是有BUG? 器件选择下拉表根本不能选择器件
很奇怪啊,我用LPC2138,可是下拉表根本不能用!!!!!
请问是怎么回事
FLASH

网友A:
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B:
不用选择,这个是自识别的,你连接上硬件板后,软件通过LPC ARM的ISP口能自动识别出下位机的CPU类型

网友C(2008-05-01):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