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个奇怪的问题啊,谢谢!

楼主:
请教: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Uchar8 MyRead(Uchar8 ReadId)
{
   Uchar8 Date = 0xff;
   if(ReadId == 1)
     {
       //代码 1
       //代码 2
       //代码 3
       //Date = 3;
     }
   return  Date;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dc;
        TL0=0;
        MyRead(1);//调用函数
}

发现不能进入
if(ReadId == 1)
{
   //代码 1
   //代码 2
   //代码 3
   //Date = 3;
}

也就说不能运行

//代码 1
//代码 2
//代码 3
//Date = 3;

如果函数改为:

Uchar8 MyRead(Uchar8 ReadId)
{
   Uchar8 Date = 0xff;

       //代码 1
       //代码 2
       //代码 3
       //Date = 3;

   return  Date;
}

则可以运行:
//代码 1
//代码 2
//代码 3
//Date = 3;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错在哪里?

谢谢!

网友:
if(ReadId == 1)
ReadId是unsigned char ,也就是byte,
1又不是byte,
应该改成ReadId == '1',或其他相应的操作

网友:
1楼的说的不准确。

可能是编译器优化引起, 把你的主函数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格州技术论坛,专业NEC单片机学习论坛,希望学习单片机开发的朋友进来看看
www.getsoon.com.cn/bbs/

网友:
谢谢楼上 3 位大哥!
是 4 组寄存器 的原因
我选定  2 组
而参数 1,是保存在 0 组
所以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