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播放声音问题

楼主(2008-04-01):
wince 5.0 播放声音问题
PlaySound(L"1.wav",NULL, SND_ASYNC|SND_NODEFAULT );
看我这句话 有什么错误呢
把1.wav放在了 和exe文件同目录下,但是 为什么 没有播放呢?
wince
目录
问题
WindowCE

网友:
LZ,
你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我有测试了下,是可以的.

网友A:
路径错了,wince下没有相对路径的概念,只有绝对路径,"1.wav",并不代表是在exe文件的目录下。

网友B:
那路径怎么写呢?wince不知道什么c盘,d盘的

网友C:
CE没有盘符,只有根目录:\\

网友D:
PlaySound(L"\\我的音乐文件目录\\1.wav",NULL, SND_ASYNC ?SND_NODEFAULT );

网友E:
LZ默认的是在根目录,
你把声音文件放到根目录下(即"我的设备"底下),
就行了.

网友F:
目录应为"\\My Documents\\My sounds\\1.w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