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鍙傝€冪數璺�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ADI 路 涓栧仴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ADI鍙傝€冪數璺�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wince 启动失败 没有液晶显示
scx0704
scx0704

网友A(2008-04-23):
wince 启动失败 没有液晶显示
我用的YL2410 优龙公司的开发板 s3c2410 但我装的周立功公司的 magic2410的 BSP
因为YL2410提供的 BSP是wince4.2版本改的,开发驱动不方便。
但我看它和周立功的板子很像,就挪用了周立功的bsp,
现在出现问题:
启动后串口调试信息: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5b14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Initialize NAND Flash Controller.
Initialize NAND Flash Controller Successfully.
ZLGFFS: ReadFlashID result is(0xec76a5c0).
ZLG_FFS: Initialize Successfully!
然后就不向下运行了,液晶屏也没有显示。
这可能是哪部分出的问题呢?应该改哪里啊,望各位大侠指教!
wince
windows
公司
开发
WindowCE

网友B:
好像不行吧,两块板子像,但不是一样的!
特别是驱动,一个地址不一样都可能运行不下去的。

网友C:
很像=不一样,这个肯定是由于某些硬件的不一样造成的.
Search the include files for CTRL_CODE and the func number, that will lead
you to the IOCTLs that aren't supported by your BSP. Implement those and
the messages will go away, or just ignore them.

网友D:
谢谢回复 我知道这个bsp会不好使 我想改动它
我只是先看看现象
我打印出来的信息都是正确的 周立功的书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那两个OEMIoControl也是可以的
所以
从打印信息看 它出人意料的完成了所有的初始化 oal层的功能已经完成了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不继续运行 下一步该进入内核了吧 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难道是加载驱动进程无法加载驱动?

网友E:
编译Debug版的,这样信息看的比较全一些

网友F: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