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一下关于用PB定制wince的问题
yin_327
yin_327

网友A(2008-01-11):
请教一下关于用PB定制wince的问题
我用PB定制了wince后,在最后编译的时候提示: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gwes.exe
(0xc0000005:access violation)
就是不能出来wince界面,只出来一个黑框,没有我的电脑,回收站等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access
wince
定制
WindowCE

网友B:
你用的是emulator吧?
编译时出问题,是不是没设置好“set active configuration"?
Attach的时候"connectivity options"也需要设置好

网友C:
MS是出现异常了,你确定是在模拟器下的吗?

网友D:
我是用模拟器的啊,我安装书上一步一步做的,怎么就不行啊?

网友E:
我选的是: EMULATOR:x86

网友F:
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地方,是kfuncs.h文件,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extern void DebugBreak();
#pragma warning(default:4052)
#endif
#endif
#elif defined(x86)
_inline void DebugBreak() {
__asm int 3 <----程序停在了这里
}
#elif defined(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