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选择的原则及性能比较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关于单片机的选择的原则及性能比较的问题
我使用的单片机主要用于pwm调速及各种大功率场合,请各位高手给我评价一下以下几种单片机的优劣和特点,以及介绍一下选择单片机的选择!
1.8051f,
2.80c196mc,
3.avr,
4.pic,
5.msp430,
6.dsp,
7.arm
谢谢各位大虾了!
小弟在这有礼了!
大虾

网友A:
各种大功率场合
大功率场合具体和控制芯片关系不是很大,做好隔离就成
pwm调速
这个要那么几个东西:
PWM硬件,PWM周期,以及可设置范围
这样的话,有硬件PWM肯定是优先了
在不记成本的情况下
那当然是越快,越强越好
如果钻适用性那就要看:
PWM最小/大周期能是多少。以被你的受控器件捕捉到的
然后有多少位?这样控制更精确
其它的就是一次有多少路,其它乱七八糟的了

网友B:
在大功率控制场合一般都不用考虑功耗和芯片面积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MCU或DSP可以根据具体需求的资源来定,比如PWM的控制范围、精度、路数,计算能力,存储空间,IO管脚个数,所需要外设等

网友C:
avr系列内建高精度PWM,速度快,价格便宜,可以考虑

网友D:
也可考虑国产的STC 系列增强51核的有多路PWM输出,也是工业级的,抗干扰不错价格也不高,十来元只,

网友E:
可以去看一下英飞凌的XC886,带PWM,专为控制电机的,片上资源丰富,51内核,哈哈,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