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问怎么用arm2410a驱动群创7寸lcd?

楼主(2008-09-20):
请问怎么用arm2410a驱动群创7寸lcd?
请问各位兄弟怎么用arm2410a驱动群创7寸lcd?现在已经按照手册接好线了,可是开机连背光灯都不亮。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lcd

网友A:
加载驱动程序呀
用示波器查看驱动信号
一步一步找原因。

网友B:
群创是模拟屏还是数字屏?

网友C:
看看你的CPU的IO口有信号没,点亮背光是最简单的操作了,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可言,还有,如果有信号,那么就是电路的问题了,检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