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xworks系统中如何察看程序中每个模块占用的内存量?

楼主:
 我开发了基于vxworks操作系统的软件,该软件运行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的内存(软件运行稳定后约占75%),造成了软件长时间运行不够健壮,甚至死机--我怀疑有内存泄露,但也不知道怎么去查,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些模块或函数在执行过程中占用了太多内存(其中许多地方是动态申请内存的),甚至哪些地方造成了内存泄露,请问有什么办法检查吗?

网友:
Tornado集成了相应的工具,
去查下书,或online manual

网友:
memscope就是用来干这个的,不过不是标准包里的,要另外购买。
还有土办法,查代码了,可以一个一个模块地将代码注释掉,看看到底哪个模块里泄露了

网友:
memshow(),不过每次只打印总的内存情况。

网友:
tornado中有相应的工具,bro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