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汇编实现单片机和触摸屏的双向控制

楼主(2008-05-24):
如何用汇编实现单片机和触摸屏的双向控制
我最近在做一个作业,用单片机和触摸屏显示器实现:单片机和触摸屏的双向控制,我没有思路,想请各位大虾帮忙,给我一点思路,该怎样去设计组织这段代码;
谢谢你的回帖;
触摸屏
如何

网友A:
先去看常用的电阻式触摸屏原理,一定要很了解才行。
AD负责触摸屏的采样。
单片机处理AD转换后的数据(就是X/Y坐标),判断此坐标点在屏幕的什么地方,执行相应的代码。比如,判断此坐标所在的地方是图片一,那就执行代码一;该处是按钮二,那就执行代码二。。。。
单片机控制显示器的图像显示。
AD可以单独选择,也可以选带AD的单片机。
===========================
不过,用汇编?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真的。这套系统用C语言还差不多,工作也不少。因为涉及到图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