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推荐一款24位的A/D

楼主:
大侠!我想采集0~5V的电压模拟信号,请问用哪款A/D适合?
我看来好多A/D转化器,譬如:
LTC2400,它只有一个地引脚,没有模拟地、数字地之分,请问合适吗?不会有干扰吗?
ADS1211,它需要外接晶振,请问有没有更加好用、精准的24位A/D? 最好4mS能采样一次!
谢谢!

网友:
这么高精度的ADC估计已经被美国禁运了.

网友:
24bit的?你什么系统要这么高精度的?而且是测电压的。有实际意义吗?
一般用的都是12bit的,我最高用过16bit的。
24bit 的只看过介绍从来没用过。

网友:
我用过一个,是混合模式的单片机C8051F350 ,直接采模拟信号的。

网友:
MCP3550,22bit的。

网友:
24bit
汗!!!
需要这个精度么??
有也严重怀疑其准确性

网友:
ADS1255   24 位 SPI接口   30K的速度
够用啦

网友:
24位AD的分辨率为1/16777216,但都是做不到
TI的ADS1255在10K转换速度,PGA=1时能做到21位
而PGA=128时只能做到19位,这是有效分辨率
而稳定的数据输出要求为有效分辨率的6.6倍以上,即要比有效分辨率大2.7位

ADS1255大约150一片,价格高,不值得
建议用国产的CS1240,才10多元,精度可达20b,这个性价比相当优秀的

基准电源很重要,用AD430,可以做到1ppm的漂移,大约40大元一片
还要注意噪声干扰等,布线之类都很重要

网友:
我几年前做电位差计用过,AD7713,基准是LM339,spi接口,实际很难调出24bit的效果,记得我那处理的信号最小是1uv,可以测得比较准确.

网友:
ADS1243、ADS1242、ADS1216、ADS1216、ADS1256,ADS1258、AD7793、LTC2493
ads1100、ads1244、ads1243、ad7793、ads1216、ads1256、ads1271
要用24BIT的  那对电压基准  布线要求都很高
一般的24BIT都很贵  实际应用很多24BIT由于噪声漂移什么的都做不到  大概到20BIT左右吧  1255/1256是超低噪的
但综合也做不到那么高21~22BIT的样子吧(与刷新速度,基准,输入设计等都关系)
而且像你说的250HZ刷新24BIT有效好象没有
即便做  整体成本也要400左右了(低漂移的电阻如以色列威沙什么的10PPM  都要40一个,,电压基准可以买2手的TB上有 这种已经老化过  稳定些  而且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