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webbrowser控件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EVC4.0,我创建了Dialog base对话框或者Single document,在控件栏中都没有webbrowser控件。
请问是要怎么样才能加上去呢?

网友:
你能确定有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
应该有。因为在VS2005上也有。就是用来上网的控件。

网友:
我现在正做这方面的浏览器,不知你要最终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不管怎样,先看看: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145
这篇文章(可能你看过了)。
在CE下是没有像在VC中直接拖过来就可用的WebBrowser控件的,他是一个COM的组件,
你要自己建立才行。按照上面的文章不难建立。
引用楼主 jay_lee_1982 的帖子:
我用的软件是EVC4.0,我创建了Dialog base对话框或者Single document,在控件栏中都没有webbrowser控件。
请问是要怎么样才能加上去呢?

网友:
好的,知道了,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