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ince无法启动

楼主:
我按照步骤,已经做到了将wince image文件烧写到板子上了,做最后一步工作:更新bootloader,让bootloader去调用wince运行。当下载Nboot_release.bin的时候,烧录完后,在DNW下看到不断重复“load wince image”提示,系统无法启动。将wince image文件烧写到板子上的时候,wince是可以启动的,当更新bootloader之后,就不行了 。但是bootloader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之前曾经成功地用过。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确定已经将image写到flash里面,而不是仅仅下载到RAM里面?

网友:
我用pb4.2的,wince image 名字应该为NK.bin吧

网友A:
对,wince image就是NK.bin。确定已经将image写到flash里面,因为要烧两次的,一次是烧到sdam里,还有一次是烧到Nand Flash里的,还建了BINFS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wince   image就是NK.bin。确定已经将image写到flash里面,因为要烧两次的,一次是烧到sdam里,还有一次是烧到Nand   Flash里的,还建了BINFS系统。

你编译选项选错了,不能随便选KITL的
--这么久不结贴,唉,注意帖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