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如何尽快上手开发Wince应用程序啊

楼主:
原先在windows下做过开发,现在专项Wince5.0,已经安装好了,但是如何开发呀,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开发工具用什么?和windows开发相比就是限制多一些,这个查MSDN帮助就知道了.

网友:
把泡妞的时间用来看书,把游戏的时间用来编程

网友:
WinCE应用程序可以使用2种语言开发,一种是使用C/C++来写native code;还有就是使用C#来写manage code。前一种可以使用evc IDE,也可以使用vs2003,vs2005;后一种使用vs2003,vs2005。而且从WinCE6.0开始,所以的开发都要移到vs下,evc将停止更新。

网友:
使用c/c++开发和PC上写windows应用程序非常相似,也可以使用win32 API和MFC,WTL 但是要注意的是,wince使用的API是 win32 API的一个子集,并不是支持所有的;MFC和WTL也和PC下的有很多区别。

网友:
可以用evc4.0开发,也可以用vs2005,用后者要快速得多,但是,如果你的目标平台要求程序运行速度快,则选用evc4.0,安装sp4就可以了

网友:
attimo() :把泡妞的时间用来看书,把游戏的时间用来编程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会导致严重后果,甚至可能找不到老婆^_^

网友:
nbcool(载舟之水) ,说的也对!!  最好是两全其美!!!

网友:
呵呵,最好睡觉的时间也用来编程好了

网友:
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泡妞中去

网友:
用有限时间泡到无数的妞,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