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win98驱动转化为vista驱动?

楼主(2007-12-24):
如何把win98驱动转化为vista驱动?
我有一个数码相机自带win98驱动。我现在装了vista,驱动用不上了。装了win98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正确识别,但在控制面板中的扫描仪和照相机中没有这个设备,所以用不了。有没有解决办法?
设备
数码相机
控制面板
vista
如何

网友A:
98的驱动不可能在VISTA下兼容,驱动的结构不同
你试试2000下或者XP下的,也许可以
要不你在VISTA的WDK下找找有没有你那个数码相机的类似驱动代码,直接把例子驱动安装一下试试看呢

网友B:
呵呵,只能说没办法。98用VxD驱动模式,2k,xp等是WDM,vista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不是Vxd

网友C:
vista下是WDF,肯定和98不兼容。
建议你到网上去找找,有没有这个型号的for vista的驱动程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