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 弹出式菜单问题

楼主(2007-01-13):
WCE 弹出式菜单问题
我在EVC下用下面的代码来做个弹出式菜单:
CPoint point;
point.x=50;
point.y=100;
CMenu menu;
menu->LoadMenu(IDR_MENU1);
CMenu *pPopMenu = menu->GetSubMenu(0);
pPopMenu->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point.x,point.y,this);
menu.DestroyMenu();
程序运行的时候却弹不出菜单...
哪位高手来帮帮忙!!!
菜单

网友A:
CMenu menu;
menu->LoadMenu(IDR_MENU1);
CMenu* pM=menu->GetSubMenu(0);
CPoint pt;
GetCursorPos(&pt);
pM->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pt.x,pt.y,this);

网友B:
你试一下先

网友C:
menu.DestroyMenu();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行!
menu.DestroyMenu();这句话去掉也不行.